楼主(2020-01-14):
本人这里有一个1250A的塑壳断路器,最近发现从其壳体内部传出呲呲声,一直呲呲,呲呲的响。以前也用过很久也没发现这毛病,才出现的这种情况。该断路器带了几台大功率水泵,因为设备运行还没法断电检查。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什么毛病。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断路器内部接触不良了,得换新的了,不然哪天指不定就跳了。

网友A:
断路器是啥品牌的啊?
重要设备还是得买个质量好点的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路器是啥品牌的啊?
重要设备还是得买个质量好点的断路器。
正泰的,换到是可以,后面的设备一停,影响生产,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B:
1250的这种大 的,建议不要考虑什么问题了,直接换新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设备计划停车尽快更换断路器,换个施耐德、ABB的吧,毕竟功率不小,假如哪天出事故说不定上端都有影响。

网友C:
内部接触不良,建议换新。

网友D:
这个正常,断路器本体没问题,过载电磁线圈处于临界状态,负载大时有可能出现响声。

网友E:
1250一般做成万能式那种多点吧,这个电流就要用好一点的配电产品了,如果是电磁振动是正常的测量下现在电流多少,闻闻有没有糊味,测温看看各桩头温度多少

网友F:
一个大空开带几个大电机啊,干嘛底下不分开几个空开带啊,空开有响声,应该是接触不好了,如果你用测温枪测量了温度比较高就赶快换

网友G:
触点老化了,赶紧换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正常,过载电磁线圈处于临界状态,负载大时有可能出现响声。
我们这的万能框架式断路器负荷一重就响,有好几年了。正常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大空开带几个大电机啊,干嘛底下不分开几个空开带啊,空开有响声,应该是接触不好了,如果你用测温枪测量了温度比较高就赶快换
下面各大电机还有分断路器,这是个总的。当初是改造项目,电气间空间有限安不下那么多柜子,就用塑壳省地方,还有成本考虑,为了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50一般做成万能式那种多点吧,这个电流就要用好一点的配电产品了,如果是电磁振动是正常的测量下现在电流多少,闻闻有没有糊味,测温看看各桩头温度多少
温度还有焦糊味都检查了,没啥异常。

网友I:
直接换真空接触器。

网友J:
无负载时应该没声音吧。

网友K:
可以从断路器的结构上,分析哪些部位、哪些情况可能产生声响;还有与电流大小的关系等,以判断影响程度。
平时多观察,留意异常和正常,逐步积累经验;发现异常时,分辨能否继续使用和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是否能够有条件地继续使用。
怀疑有异常、又不能停机时,加强监护,记录相关数据和现象。

网友L:
断路器本体没问题,与触点无关,过载电磁线圈处于临界状态,负载大时有可能出现响声

网友M:
回复 网友L:
这句话似曾相识

网友N:
还是要换了,估计触点负荷过重,或者老化

网友O:
这个最好特殊照顾下,有可能就换一个吧,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P:
拆开把接点打磨打磨,减少接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