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4):
有一个改造项目,某车间有三条生产线,每条线有几台三菱plc, 现在想用一台工控机把所有plc里需要的数据读取出来,集中到一起做一个上位机软件。不知道怎么实现一台工控机同时和这些plc通讯啊?  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谢谢。

网友A:
CC-LINK网络通讯,PLC上也增加网络通讯端口
我也是只是理论家,实际没做过,可以在网上找参考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增加一个主站模块与多个从站模块,配置好参数后,就可以 主站中读取所有的plc的寄存器?

网友B:
主要是三菱的有什么通讯口?支持什么协议?
一对多还是可以的.

网友C:
plc是哪个型号的,目前有些什么配置,每台PLC采集的数据量有多大,采集的速度要多快。

网友D:
看具体型号系列
都是FX的 还是Q的
还是混合的都有

网友E:
距离不长485
走网络每个装个DTU

网友F:
首先说一下是FX还是Q等中大型CPU,Q系列建议走CC-LINK IE或者CC-LINK联机——成本低、速度快、抗干扰、系统简洁,FX的话建议用485通讯或者买第三方编程口转以太网的模块加交换机联网

网友G:
不管是Q还是FX,统统MC协议走起。

网友H(2020-02-16):
我也说 直接用MC 比较好!PLC不用再管他 不过MC协议也区分一些型号的!有的系列协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