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 logix 5000有没有办法导出各个点位4-20mA对应的量程

楼主(2020-01-14):
图片中红框部位高低工程量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意图.
直接抄不行吗?
导出来,也是要一个一个提取的.也不省事.
理论上是先有数据表,再填组态的.你这是逆向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现在就是没有数据表,所以想要看看能不能导出来再到现场核对
另外工程准备技改了,想要根据量程来确定仪表是否还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