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ASCII模块使用

楼主(2020-01-14):
公司一个小项目用的AB的PLC,需要与仪表通过485串口通讯,现在选的是1769_ASCII模块,没有用过这个通讯模块,我现在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没有看懂接收/发送数据的意思,手册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搞明白,有用过的麻烦指导下这个模块该如何设置和使用,不胜感激。

网友A:
要不你先把自己怎么编的,调试的数据什么样的发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版主
项目本身要求是PLC通过发送命令给仪表,仪表根据命令返回数据。
我现在是串口连的电脑,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的,照了手册上的例程编的程序,我的理解是Local:1:O.Ch0TxID,这个值改变了,就会把Local:1:O.TxData的数据发送出去,但是调试工具得到的数据对不上,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哪里设置不对,请求解答,或者应该如何编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