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4):
就像图片一样,这个是台达的程序,我把这个转换成欧姆龙CJ的,就是把M521-M525区域复位,我在欧姆龙里面把M521-M525换成W31-W35,我应该怎么做,把W31-W35区域复位,在欧姆龙里面,我试了一下RSTA,好像不行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图片一样,这个是台达的程序,我把这个转换成欧姆龙CJ的,就是把M521-M525区域复位,我在欧姆龙里面把M521-M525换成W31-W35,我应该怎么做,把W31-W35区域复位,在欧姆龙里面,我试了一下RSTA,好像不行哦。

参照这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4656

将#4改为#0 ,D0改为W31,D4改为W35

网友B:
你好用意思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4656
这个变4为0不就欧啦

RSTA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在内存区看不到变化,1没有变成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按强制了,难怪为什么一直是通电状态,哈哈哈,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