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历过的吗

楼主(2020-01-14):
送电后有翁翁的响声所有接触没问题,开关没问题,用户不认可翁翁响声,

网友A:
总共有开关和线,开关没问题,楼主在说线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断路器的问题,先看看声音是哪一个断路器发出来的,然后更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断路器的问题,先看看声音是哪一个断路器发出来的,然后更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开关电缆确认没问题,其实这里技术学问很高,始终没被人们注意。每相电流一百多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LED灯具与谐波,电磁场有关,

网友C:
既然出现用户不认可翁翁响声,说明声音超出客户接受程度
用探测器侦探一下声音来自哪里
简单办法,分别断开断路器,声音没有或降低很多,就先换掉此断路器看看。
也可能是线路问题,经历过走在架空电话线下,听到那种嗡嗡响吗----十万个为什么里有答案

楼主:
像是电磁噪音,负载加大声音增加,排除开关问题,正泰驻哈总工到现场,

网友D:
电磁噪音吧,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场噪音都比这个大。。

周末没生产大功率设备开启确实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噪音吧,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场噪音都比这个大。。

周末没生产大功率设备开启确实有
仔细听声音来自箱体  电源从电气梁后进负载从电气梁前出由此可见,参见图片 看,,,产生了磁场三相负载平衡时磁场会很小,如果不平衡  感应就会加大,这是就类似于变压器输出端短路,我是这么认为的。正泰电气驻哈总工说回去研究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噪音吧,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场噪音都比这个大。。

周末没生产大功率设备开启确实有
仔细听声音来自箱体  电源从电气梁后进负载从电气梁前出由此可见,参见图片 看,,,产生了磁场三相负载平衡时磁场会很小,如果不平衡  感应就会加大,这是就类似于变压器输出端短路,我是这么认为的。正泰电气驻哈总工说回去研究研究,

不说其他的,我们工业园区总配电房,那种电磁噪音一直有,类似工频变压器那种。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噪音吧,没注意这个问题,现场噪音都比这个大。。

周末没生产大功率设备开启确实有
仔细听声音来自箱体  电源从电气梁后进负载从电气梁前出由此可见,参见图片 看,,,产生了磁场三相负载平衡时磁场会很小,如果不平衡  感应就会加大,这是就类似于变压器输出端短路,我是这么认为的。正泰电气驻哈总工说回去研究研究,

不说其他的,我们工业园区总配电房,那种电磁噪音一直有,类似工频变压器那种。50hz
一着急没描述出来,你说对了就是那种变压器待机或负载很大时的翁翁声音,

网友E:
这个箱子这么旧,早就验收了吧

网友F:
我想知道,楼主后来最终结果如何。和你分析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楼主后来最终结果如何。和你分析的一样吗?
这个问题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真要彻底解决 可能要困难,工作零线有几十安的和一百多安,这都不正常,最后施工单位非要解释说法上报,,,我说这是箱体电磁感应发出的响声,具体原因与所采用照明灯具,负载布线有关,翁翁响声暂时无法消除,但安全上不会有问题。。。。。施工单位怀疑开关有问题要求更换,正泰电气驻哈总工也说开关没问题,不同意更换。说把问题拿回去研究研究,到时能给个回复,这是万达集团在哈市新建项目,最终归万达验收,可能要麻烦。

楼主:
有这方面经历的的,及如何解决的,希望到论坛交流一下,

网友G:
在下愚见两个方面,其一是变压器磁路问题,二是负载的变化,引发的电流传输时的声响,还有就是大谐波负载对电源电网污染,谐波引发的

网友H:
如四楼所述,不妨回路单独通电可看看究竟是哪路有问题,多半与负载有关。

网友I:
是否是电磁和电箱共振放大的电磁声。

网友J:
进零线和相线是从一个口吗?还有每个回路的出零线和相线。

网友K:
首先手摸导线是否有轻微震动,有的话给导线首先固定再说。如果断路器带有欠压脱扣器,那个线圈质量不佳的话就会产生电磁噪声

网友L:
如果你的负载是电镀厂的设备,那么神仙都难办。柜子的分开关有几路,先分开单独测试,检查到具体哪路出问题才好想办法

网友M:
开关里面有脱扣线圈没有?你这个电缆也没有多粗 如果没有冲击电流不会有声音的!

网友N:
电流上去后电线都嗡嗡的了,涡流那些会有

网友O:
这个多数是开关问题
谐波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说过多次了。开关分励。接触,已确认没问题。今天又去现场。这是一个大型免税店。嗡嗡声来自柜体。电缆没有松动现象。分析就是电磁感应。响声与负载有关。现场已经不让拍照。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就是零线。最多的达到160安,其它80安60安30安不等。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原则上零线不应有太大电流,不过让我担心的是那个一百四十多个回路的箱子,没有备用的,
同现场施工人员算了一下接触点140*6,八百多个故障点形成了巨大安全隐患,    就是下面这个箱子

网友M:
这种柜子做的很低档的!多看看威图设计的

网友P:
里面进了灰尘,杂质。

网友Q:
电磁噪音加磁环有用吗?第二个箱子有密集恐惧症,感觉不科学

网友R:
零线有电流,是不是三相不平衡?
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磁场不能抵消,由电磁力的作用,使柜体发出振动声。

楼主:
引用 网友R:
零线有电流,是不是三相不平衡?
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磁场不能抵消,由电磁力的作用,使柜体发出振动声。
全部负载均为LED灯,每路灯都是三相供电 咨询过施工人员了 基本都是按三相平衡布置的, 零线电流不应很大 几安就算正常了,实测 每个三相开关负载零线电流最多160安最少也八 九十安多,难道是每个开关的负载都接到一相上了,确实感到奇怪,

网友S:
这个密度太恐怖了,设计者是怎么想的?没有主次太乱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全部负载均为LED灯,每路灯都是三相供电 咨询过施工人员了 基本都是按三相平衡布置的, 零线电流不应很大 几安就算正常了,实测 每个三相开关负载零线电流最多160安最少也八 九十安多,难道是每个开关的负载都接到一相上了,确实感到奇怪,

这个并不奇怪,因为大量的非线性负载(LED灯),如果设计不好(包括LED灯驱动电源)容易产生大量的谐波,特别是三次谐波分量大量地叠加在零线上,往往出现零线电流会大于三相供电线路中任一一相线路的电流。

这种现象当年我们业余在帮别人施工(炒更)的网吧中出现过————零线电流大于三相相线中任一相电流————致使零线发热严重。当年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一是更换电脑中的劣质电源;二是加大零线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 楼主:
全部负载均为LED灯,每路灯都是三相供电 咨询过施工人员了 基本都是按三相平衡布置的, 零线电流不应很大 几安就算正常了,实测 每个三相开关负载零线电流最多160安最少也八 九十安多,难道是每个开关的负载都接到一相上了,确实感到奇怪,

这个并不奇怪,因为大量的非线性负载(LED灯),如果设计不好(包括LED灯驱动电源)容易产生大量的谐波,特别是三次谐波分量大量地叠加在零线上,往往出现零线电流会大于三相供电线路中任一一相线路的电流。

这种现象当年我们业余在帮别人施工(炒更)的网吧中出现过————零线电流大于三相相线中任一相电流————致使零线发热严重。当年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一是更换电脑中的劣质电源;二是加大零线截面积。
那么这种翁翁响声是不是和谐波有关系,

网友R:
测量一下三相电流,如果基本平衡,此时零线电流如果很大的话,就确实是谐波引起的零线电流增大

网友R:
单独敷设的零线,电流达到百安以上,绝对会产生电磁力,使附近的金属柜体振动而产生噪音的。如果在这段零线上有闭合的金属部件(如铁管,铁皮等),则会产生大量热量

网友T:
引用 楼主:
那么这种翁翁响声是不是和谐波有关系,

这是可以肯定的,只是你们解释不了(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和讨论资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