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4):
请教各位大神,电脑用USB线插到三菱触摸屏上连接三菱plc,不知道怎么设置老是连不上,昨天供应商就是这么连的,今天怎么都连不上,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请补充完善,详细说明您的问题哦。

网友B:
这个应该用的是触摸屏的穿透功能实现的,楼主可以去看一下手册,另外请说一下触摸屏与PLC的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型号GS2110,plc是FX3U的,查什么手册官网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这个里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个里面吗

穿透功能是触摸屏的,看触摸屏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找找或者你有链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找或者你有链接吗

具体我也不知道,这个功能我只是在F930上面用过,你最好打三菱的技术支持热线:400-821-3030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型号GS2110,plc是FX3U的,查什么手册官网有吗
查阅GOT2000系列连接手册第24章节,根据你使用的编程软件决定你具体需要看其中那个小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正在下载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已经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连上了

网友E:
三菱可以说是整个工控界联机最方便得了!电脑联机触摸屏或者PLC,整个网络里面的PLC都可以通过一个节点实现所有PLC编程操作。!!我以前一个系统18台Q系列PLC,网络是CC-LINK+光纤(CC-LINK IE),在任何一台CPU位置均可随意对整个网络18台CPU进行编程,实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