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4):
目前查了台达的几款伺服驱动器,都不支持,信捷说有这么种定制型号。还有哪些品牌与型号支持呢?

网友A:
理论上来说,都可以。
实际操作时需要注意一些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伺服驱动器应该选择380V输入电源的那种了?

网友B:
应该说最少要有直流的正负端子引出来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伺服驱动器应该选择380V输入电源的那种了?
伺服驱动大多是AC220V电源的;

网友D:
看看汇川的啊,很多传动都有汇川伺服的身影

网友B:
汇川的跟西门子的类似,安川有专门的直流输入端子

网友E:
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是类似的,只要有直流母线输出端子,都可以直接共直流母线。如果没有,用交流输入端共直流母线也无妨。

共直流母线条件关键是:第一,伺服控制器的输入电压等级必须是一致的;第二,伺服控制器输入的整流部分,是二极管桥式整流。

网友D:
过两天准备测试汇川的810伺服用于套版压花复合机,上面有使用公共母线,还有单机双轴等方面的技术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