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4):
串口通信实例032:单片机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出Q0.0~Q0.7。
二、通信连接:
1、单片机串口2通信口端子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西门子S7-200 Port0通信口: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单片机串口2的3脚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3脚;
单片机串口2的8脚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8脚。
三、单片机发送通信程序:
1、所用头文件和简化定义:
2、主函数,包括通信初始化,9600,8,N,1,定时发送:
3、十六进制转ASCII码子函数:
4、延时子函数:
四、西门子S7-200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ETX、启动接收完成中断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后送入Q0.0~Q0.7
3、接收完成中断程序:产生接收完成中断时将接收到的有效数据转存、并启动新一轮的等待接收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单片机通信程序、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2控制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出Q0.0~Q0.7。

楼主:
程序附加说明:
单片机主站程序在STC12系列单片机实物测试通过;
西门子从站程序在西门子S7-200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
单片机主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STC15、STC8单片机上;
西门子从站程序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西门子200 Smart系列PLC上。

楼主:
附件为单片机主站程序和西门子从站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者可以下载。

网友A:
一直很好奇这是什么单片机啊?

网友B:
单片机的代码看起来就是高端表情,,以前对着书玩过几天后来没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好奇这是什么单片机啊?
程序第一句就告诉你型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好奇这是什么单片机啊?
程序第一句就告诉你型号了。
不好意思,是你告诉了我才知道怎么看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