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版本读取Proface人机界面失败,4.07的就可以,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1-14):
因为韩国工程师都是这个版本的,我本来想用4.0版本的升4.06,可是升级不了,就在官网下的4.06 Disk1,安装好却读不出程序,安装以前的4.07就可以,懵逼啊。
而且我的MINI USB以前能连接后来重装软件后也连接不上了

网友A:
如果你原来的程序就是在4.07下编辑的,那么用低版本的不能打开也是正常的;

网友B(2020-02-27):
低版本软件,不能打开高版本的程序,谢谢。例如你的人机屏是4.8的版本编辑的,然后上传上去以后。再想打开的话只可以用4.8版本或者更高的版本才可以连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