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构化中用stl指令报错

楼主(2020-01-14):
如题   不知道为什么会报错  编译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   在模拟和在下载到plc中就error闪烁  求各位大侠来看看  急

网友A:
你是在线模拟,还是写入到PLC?
为什么BATT灯会红色?电池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有电的    关键是模拟也报错

网友A:
选择错误履历→错误JUMP看看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题   不知道为什么会报错  编译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   在模拟和在下载到plc中就error闪烁  求各位大侠来看看  急

1、RET指令并非RETURN指令,这一点请知晓。
2、应使用SET指令来驱动S寄存器而不是OUT指令来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输入  ret指令回车  就出来return了  这个怎么办呢   gx works2 1.576A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输入  ret指令回车  就出来return了  这个怎么办呢   gx works2 1.576A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