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丝是多少?

楼主(2020-01-14):
1个丝是多少mm?机械行业常用的

网友A:
1丝=0.01毫米(mm)=10微米(um)

网友B:
答案1楼已说了,把楼主的多音字编辑了一下

网友C:
这个一般机加工,特别是机床加工常说这个单位。一楼正解。

网友D:
1丝就是0.01mm,我们是五金厂,精确到丝,车床精度保持在2丝作用,磨床那边就稍微好一点,1丝左右。在北方那边还有一种叫法,一丝就是一道。

网友E:
一毫米等于一百个丝

网友F:
    北方许多地方也把0.01mm称为一道

网友G:
还有一种叫法:“一条”是不是台湾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