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4):
运行人员发现一台水泵电机电流就地柜钳表卡110A左右,但在主控室上位机上却显示71A,可能 是什么原因 呢?进一步检查 想实测一下电流变送器输出电流(4-20毫安 )是多少

今天查了一下,电机功率是75KW的

网友A:
变送器的电流测量一下,然后根据量程范围算一下,看看对不对。另外你也要确定钳表是好的。

网友B:
看看上位机的量程设置,还有上位机的信号接收范围是0-20还是4-20

网友C:
如果排除掉4~20ma问题,看一下上位机的信号从哪取的,取值的仪表设置或者下端的传感器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D:
110A的电流是变频器输出的?如果是的话,那电流应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A的电流是变频器输出的?如果是的话,那电流应该不一样。
是就地用钳表卡的,三相基本一样

网友E:
电机应该是75KW或者更高功率(一般泵类都不是满载的),如果是55KW的话应该是主控室比较准确或者泵过载了

网友D:
110A当然是电机的电流,我问的是用了还是没用变频器?

网友F:
用万用表ma档串联在4-20ma线路中就可以测量变送器输出电流。然后根据变送器量程计算实际电流值即可。

楼主:
这是主电路与部分控制电路 ,看主电路 并没有变频器和软启动器参与控制 ,电流变送器是ABB的1SVR040007R0200。

网友G:
如果测试的表没问题就是量程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测试的表没问题就是量程的设置问题
的确 是这样的,查了下这个电流变送器,量程可设置很多种 ,该泵现在停运,没有机会到现场查看,具体是怎么设置 的目前 还不知道 。

网友H:
测一下电流信号自己换算看看能不能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