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绝缘阻抗低

楼主(2020-01-15):
75千瓦,对地0.2兆欧。24小时运转,请问还能继续使用吗?因为生产比较着急。

网友A:
按要求应该要达到0.5兆欧以上。供参考

网友B:
一般是要求在0.5以上的

网友C:
我们原来检查在用的电动机,摇表不过零就可以用,做法不规范,但是实际经常这样做。
不是在用的电机,绝缘低就烘干一下看看是不是会升高绝缘。

网友D:
为了安全,最好不继续使用。

网友E:
监控运行,一小时后绝缘还不上升,电机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监控运行,一小时后绝缘还不上升,电机就废了。
谢谢你。明白了

网友F:
感觉绝缘强度不够啊,不知道你是否带着电机线测量,更多时候是线有受伤

网友G:
电机必须达到0.5兆欧!

网友H:
这个怎么说嘞
有些重绕线圈的没做好绝缘就有这种情况
可以继续使用就是说什么时候坏不确定!

网友I:
还要关注电机是否热,如果很热。烫手。就不行了。

楼主:
已经下线。因为设备比较重要。突然停机会损失更大。

网友J:
这个电机估计烘干后浸漆即可再次复工,那个成本很低

网友K:
这个需要看现场情况,比如是否有表面泄露电流影响等;不过,相间绝缘可以的话,对地绝缘电阻低,就很可能存在异常。
电机下线后,若能够观察、检查、分析出原因,则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需要看现场情况,比如是否有表面泄露电流影响等;不过,相间绝缘可以的话,对地绝缘电阻低,就很可能存在异常。
电机下线后,若能够观察、检查、分析出原因,则更好。
相间我们没有电桥,所以无法判断。已经外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