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5):
传统的西门子S7-300触摸屏价格都比较昂贵,如MP277。所以我们公司出品的多款产品,以满足S7-300连接触摸屏的需求。

方案1:不带网口的S7-300连接Smartline系列触摸屏

硬件连接图如下:

方案2:带网口的S7-300连接Smartline系列触摸屏

硬件连接图如下:

大连德嘉产品设置:

ETH-Smart IE设置如下:

1、ETH-Smart IE的参数设置是通过 IE 浏览器来进行设置的,此时与 ETH-Smart IE转换器相连的 PLC 要上电(注:ETH-Smart IE 转换器是由 PLC 供电的),同时要将ETH-Smart IE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星型用两条直联线(RJ45 网线)由交换机连接到ETH-Smart IE和计算机];将计算机 IP 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 IE 浏览器中键入 192.168.1.222 就可进入 ETH-SmartIE)的主菜单(如图所示):

2、用鼠标点击[参数设置/显示]进入设置画面,设置好IP即可

多功能交换机设置如下:

1、 多功能交换机设置的后门 IP 地址为 xxx.xxx.xxx.222:(例如 192.168.1.222 、192.168.0.222);将计算机和多功能交换机通过网线连接

2、 在计算机的 IE 浏览器中键入该后门 IP 地址就可进入多功能交换机主菜单;当然用实际的起始 IP 地址也可直接进入 。

3、MAC 物理地址(交换机内部处理器)是出厂时预设的,用户无需改变 。

4、内部起始 IP 地址(交换机内部处理器),客户可以修改,它将占用从此开始的连续 3 个 IP地址 。例如:起始 IP 地址是 192.168.1.10,则 192.168.1.10、192.168.1.11、192.168.1.12都被交换机内部处理器占用 。

5、交换机内部 IP 地址与 PLC 的 IP 地址的绑定,也就是说每个内部的 IP 地址(交换机)都与一个 PLC(的 IP 地址)是对应的

6、有三个内部 IP 地址(交换机)与 2 个不同的 PLC 相对应(绑定)。

7、如果其中的一个内部 IP 地址(交换机)不需要与 PLC 绑定,则将 PLC 的 IP 对应项中填入255.255.255.255 即可

SMART LINE 触摸屏连接设置:

1、对于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在 WinCC Flexible 中[连接]--〉[接口]选“以太网”、PLC设备[地址]填入 ETH-MPI(Smart IE)的 IP 地址 [例如:192.168.1.10] ,[循环操作]打对号“V”;另外 SMART LINE 触屏(HMI)的 IP 地址也应设置在同一段内,例如:192.168.1.200

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E、I、Q、M、V]与 S7-300/1200 PLC 的[E、I、Q、M、DB]相互对应,除 V 区与 DB 块要通过 SWITCH 的选择值来确定对应关系外,其余都是一 一对应关系

SMART LINE 触摸屏对应S7-300 PLC

Q 区(0-32767) ---- Q 区(0-32767)
I 区(0-32767) ---- I 区(0-32767)
M 区(0-32767) ---- M 区(0-32767)

V 区(0-32767) ---- DB1 块...... V 区与 DB 块映射选择 SWITCH:[0-5] 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 V 区与S7-300 PLC 的 DB 块的对应关系选择开关,该设置仅对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有效 。

当 SWITCH=0 时:V0--V32767 对应 DB1.DBX0--DB1.DBX32767

当 SWITCH=1 时:
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 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32600--V32699 对应 DB326.DBX0--DB326.DBX99
...................................

当 SWITCH=2 时:
V0--V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 长度 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116.DBX0--DB116.DBX999
............................................

当 SWITCH=3 时:
V0--V9999 对应 DB100.DBX0--DB100.DBX9999 长度 9999
V10000--V19999 对应 DB101.DBX0--DB101.DBX9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02.DBX0--DB102.DBX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03.DBX0--DB103.DBX2767

当 SWITCH=4 时:混合长度

V100--V199 对应 DB1.DBX0--DB1.DBX99 长度 99
V200--V299 对应 DB2.DBX0--DB2.DBX99
V300--V399 对应 DB3.DBX0--DB3.DBX99
...................................
V2600--V26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
.......................................
V9900--V9999 对应 DB99.DBX0--DB99.DBX99

V10000--V10999 对应 DB110.DBX0--DB110.DBX999 长度 999
V11000--V11999 对应 DB111.DBX0--DB111.DBX999
V12000--V12999 对应 DB112.DBX0--DB112.DBX999
V13000--V13999 对应 DB113.DBX0--DB113.DBX999
V19000--V19999 对应 DB119.DBX0--DB119.DBX999
V20000--V29999 对应 DB120.DBX0--DB120.DBX9999 长度 9999
V30000--V32767 对应 DB130.DBX0--DB130.DBX2767 长度 2767

当 SWITCH=5 时:常用设置,从 DB10 开始对应(V0xxx-DB10/V32xxx-DB42)
V0--V999 对应 DB10.DBX0--DB10.DBX999 长度 999
V1000--V1999 对应 DB11.DBX0--DB11.DBX999
V2000--V2999 对应 DB12.DBX0--DB12.DBX999
V3000--V3999 对应 DB13.DBX0--DB13.DBX999
........................................
V16000--V16999 对应 DB26.DBX0--DB26.DBX999

如果对于上述对应弄不太懂,您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小软件来计算对应关系:

楼主:
下面我们来获取S7-300的系统时间,并在触摸屏上进行时间同步。

1、在 STEP7 中,在 OB1 中调用 SFC1 来读取系统时间,如下图

2、插入 SFC1 后会自动生成变量,按照图示填写 SFC 参数

3、在 OB1 中新建程序段,加入以下程序,将时间数据传送到 DB1 中

4、最后,还要激活 plc 的时钟,其步骤如下:在 online 方式下,PLC——Set Time of Day…

5、在触摸屏中定义读取时间的区域指针地址为 MW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