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5):
求大神,松下A5驱动器X4端口(50个端子)从那端开始数,实现三菱FX2-32MT  PLC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需要接哪几根线

网友A:
那上面都标识着数字呢。  脉冲加方向的控制

网友B:
一般这种接头的两端都有标着数字的,仔细看

网友C:
FX2是很老的型号,能输出的频率也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