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译码指令怎么转为欧姆龙的?

楼主(2020-01-15):
大佬嘛,这个译码指令,我实在是看不懂,想把它转换成欧姆龙CJ的,我应该要怎么转换,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说一点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嘛,这个译码指令,我实在是看不懂,想把它转换成欧姆龙CJ的,我应该要怎么转换,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说一点思路。

网友B:
先前提醒过你
把指令出处表明,最好是含义直接说明,这样好回复
目前我不清楚这个指令作用
,暂时帮不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用#嘛,可以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嘛,可以用&吧
基于手册上对于控制字K的解释,我个人认为16进制表示方式更容易理解。
你可以使用你想要的方式,只要它能正常运行即可。

网友C:
最简单的D409=0,M560 On
D409=1,M561 On
D409=2,M562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