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5):
有大佬能说一下smart200库中的程序块,在哪种需求下须要用到某个程序块吗(最好能把常用的程序块在某个需求下要使用说一下,可以不说具体的使用方法),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比如库文件里的模拟量比例换算指令库S_ITR,是将4 - 20mA模拟量输入转换为内部百分比值。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真的西门子的库在哪里下载我都不知道,是在官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MBUS_INIT和MBUS_SLAVE程序块在哪种情况下会使用到勒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喔,感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串口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modbus通讯之类的
模拟量自己写一个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