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个过压保护器的嘛

楼主(2020-01-15):
有知道这个过压保护器,各个接线端子的含义的嘛?没有说明书,网上还找不到,搞不懂这几个端子啥意思

网友A:
未见过类似装置。
如果能够查线,或可试一下;或者,看能否参考同类装置了解其原理,然后判断与外围的联系。
分辨电源、检测信号输入、输出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