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链道控制方式

楼主(2020-01-15):
如图所示,空箱子从叉车送进来,放在1号链道上,通过2号输送和3号左右旋转分别往两边送空箱,空箱通过4和5进入到6和7等待,8和9为装料工位,如果8和9有箱子,空箱就在6和7上等待备用,如果没有箱子就送到8和9上。请教一下这种方式如何控制。我现在的难点在于2上能缓存多少个箱子,准备在一头一尾通过感应开关和气缸限位,缓存两个。

有两点需要说明:1、每个箱子之间不能紧挨着,会有干涉;2、一号链道来空箱时间不固定。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每个工位上都装两个电眼一出一入来判断是否有箱子在内,这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每个链道一头一尾都有光电开关和气缸限位,我想尽可能在2上缓存多的空箱,但是不太好控制,想请教一下控制方式,现在我想的就是在2上一头一尾缓存两个空箱。

网友B:
2号以等距步进方式运行,可以排满箱子。1号来料时,送到2号第一个工位,判断3号是否有料决定2号是否继续输送。3号无料,2号一直输送直到进入3号;3号有料,2号等待1号来料时才启动1个工位,直至排满2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现在你2的进箱速度不能过快,,不然后面就拥堵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用变频调速,检测到3,4工位有箱超过几秒就减速

网友C:
你不知道还有积放线那种输送线体吗?积放线可以让线体堆满

网友D:
记得你先前提过类似问题,还没解决呀
和你的机械工程师讨论过吗?与他们多交流,思路会开阔很多。
先前问过你,箱子怕磨吗,有止推器,......
你都避而不答,只能认为
既然箱子之间没有空隙,再没有止推器,就别想在2线上优化部箱了,全凭叉车工的效率了

网友D:
2线放2个箱子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设计的是在2号在一头一尾有两个光电和两组限位气缸。箱子磨损不好说,短期应该没问题,毕竟是不锈钢,不敢保障长期运行会不会存在问题。我的想法是如果3和后端没有箱子,1号来了就直接往3上送,两边分流,如果有箱子,就把一个箱子送到2的出口端用气缸顶住,1号再有空箱来2号出口的箱子就硬磨,把新来的箱子停在2的入口端用。我们的机械设计人员不太懂控制,所以只能在论坛求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不是不能过快,1号空箱来的时间和3号需求空箱时间间隔不固定,有可能1号来了几个空箱,但是两边装料没完成,3号不需要空箱,有可能装料完成半天了,1号还没空箱过来。

网友E:
这个帖子我在哪见过。怎么还没解决呢?中间的那个链道一头一尾做好监测,是不是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法可行,但是2在往3上送的时候1号来空箱了如何控制呢?必须在2停机的时候才能送,才能实现等距步进。

网友E:
2靠近三的地方检测到无,就可以行走,当检测到有,3如果不允许进,2就停。而2靠近1的地方如果检测到有,1就停止进,反之可以给2进。在2的链道上,可以不数数,非要数数,那2的链道上每一个箱位就都要检测,麻烦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设计的是在2号在一头一尾有两个光电和两组限位气缸。箱子磨损不好说,短期应该没问题,毕竟是不锈钢,不敢保障长期运行会不会存在问题。我的想法是如果3和后端没有箱子,1号来了就直接往3上送,两边分流,如果有箱子,就把一个箱子送到2的出口端用气缸顶住,1号再有空箱来2号出口的箱子就硬磨,把新来的箱子停在2的入口端用。我们的机械设计人员不太懂控制,所以只能在论坛求助。

我觉得不难了
3号位有箱,限位气缸阻挡2号线来箱,2线右端捡到箱子A,1号再推箱入2线
a.2线中段检测有箱B,2线前进至检测信号消失停止。
b.2线中断检测无B箱,2线前进至检测到有箱B停止,1号可再推一箱进2线,2线运行至2线中段检测信号消失停止。2线左右检都有箱。
利用左右检信号控制2线最多有3个箱子,再多类似规划就是了。

3号位无箱,放下阻挡器,2号线运箱进3号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法可行,但是2在往3上送的时候1号来空箱了如何控制呢?必须在2停机的时候才能送,才能实现等距步进。
2往3送需要很久么?1不可以等一下么?非要这么猴急?

你的题目无解,原因如下:
1是供给,3是需求,2其实只是一个搬运工+保管员。当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你还寄希望搬运工+保管员能凭空变出空箱来满足3?不可能的,存储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有盈余才能存储,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网友F:
其实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去想办法解决的,你的问题其实就是在2上想存好多好多空箱,尽量满足3的需求对吧。

当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那么就要加快输送速度,把箱子尽量往前移。这个要规划好输送线,让输送线自己知道那个位置有空位,有空位的飞速略过,不能再像输送线占满的时候慢悠悠的一个一个送。

简单的说就是来料慢送得快,来料快尽量腾出空位存(加快速度排除空位),这样才能在2上存更多的空箱。

网友G:
加挡料器就好了,挡料器加好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H:
可以按间隔要求摆满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加挡料器就好了,挡料器加好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目前看他只能在2线出口装一个挡料器,好像又不愿意与机械协调
这个2线理想能放几个箱子也不清楚,能不能将挡料器装在侧面,也不清楚,能不能将传送带改为滚筒也不清楚.......
只想着控制来完成,革命的重担一肩挑

网友I:
进入前轨道上增加定位气缸,需要进入时打开气缸。
或者采用光电开关进行检测物料,每次只会进入一个到2号轨道内。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说的这个方式会存在箱子挨着箱子的情况吧,互相会存在干涉。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现状是这样的:第一,1号尾端靠近2号的地方有光电和挡料器,2号入口和出口有光电的挡料器,3号靠近尾端的地方有光电的挡料器,这是我目前准备安装的;第二,设备已经做好了,电气马上进场安装,所以改变设备形式是不现实的;第三,理论上来说,2号上存放的箱子越多越好,这样更有益于后端的供给;第四,光电开关准备装在侧面,探测长度就是一个箱子的长度,挡料气缸也装在两个侧面,箱子有四个站脚,同时挡住一个平面上的两个脚。
您说的方法是可行的,在2上缓存3个空箱,楼上版主的方法我认为会存在箱子挨着箱子的情况,互相有干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有一个情况,1往2,2往3上送箱子的时候,需要两个链道同时运行,只运行其中一个会卡在中间过不去。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一个顶一个走不行吗?不能干涉?什么意思?一个箱子一个位置?互相有间距?那多复杂呀?有必要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1往2,2往3上送箱子的时候,需要两个链道同时运行,只运行其中一个会卡在中间过不去。
是的
根据情况,也可以2先动1再动,3先动2再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现状是这样的:第一,1号尾端靠近2号的地方有光电和挡料器,2号入口和出口有光电的挡料器,3号靠近尾端的地方有光电的挡料器,这是我目前准备安装的;第二,设备已经做好了,电气马上进场安装,所以改变设备形式是不现实的;第三,理论上来说,2号上存放的箱子越多越好,这样更有益于后端的供给;第四,光电开关准备装在侧面,探测长度就是一个箱子的长度,挡料气缸也装在两个侧面,箱子有四个站脚,同时挡住一个平面上的两个脚。
您说的方法是可行的,在2上缓存3个空箱,楼上版主的方法我认为会存在箱子挨着箱子的情况,互相有干涉。
看到“挡料气缸也装在两个侧面,箱子有四个站脚,同时挡住一个平面上的两个脚。”
这样的话可以放很多箱子了
示意放了5个箱子
最后就是传送带寿命了
开始就设计成滚轮传送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两个箱子之间不能紧挨着,要是能顶着走就没这么麻烦了。

网友E:
哦,明白了。有距离要求。那这个控制比较麻烦了。如果仅从电控考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