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5):
计算涉及到包含非常大和非常小数字的一长串数值时,计算结果可能不准确。
如果数字相差 10 的 x 次方,其中 x > 6 (Real) 或 15 (LReal),则会发生上述情况。 例如 (Real): 100 000 000 + 1 = 100 000 000.
这样的单精度浮点运算,为什么相差10的6次方以上就不正确了呢!

网友A:
我觉得吧这毕竟是一个机器,我用施耐德的PLC浮点运算最多能支持小数点后的两位还是三位来的,,所以不太奢求精度

网友B:
因为单精度浮点的数位精度就是6位,超出6位差别,就没法计算了.
也就是说,它只能留着大约6位小数.比如1.999888,你让它加0.0000009(9.000000^10-7),它就瞎了一样,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