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5):
   昨日,从公司库房翻出一台1988年生产的一台台式直流数字电压表,是由电子数码管显示数字的,外壳还是完好的,但有机玻璃显示面板破了个小洞。电子电路爱好者就是喜欢收集电子产品和电子元件,于是就把它拿到办公室,先擦干净,不知是好是坏,通电一试,呵!数字显示十分醒目,找了一块9V电池测量了一下,与万用表测量值作了一个对比,误差居然在小数点后两位。虽然是“老古董”,但仍有使用价值,也算是淘宝了。

网友A:
31年了,里面的电子元件和电路板看起来还很新。

网友B:
是有些年份了;体积太大,占地方了;

网友C:
侧面反映出,当年的注塑工艺技术都相当不错,几十年的塑料制品竟然还没有老化的迹象,说明当初的塑料添加填料还是比较小。线路板是使用普通的蚀刻技术,但是那么小的线条竟然刻的这么精细,说明当初的印刷技术也是比较成熟。表是好表,但是现在使用的话,固定在一个地方用一下还行

网友D:
能测量60豪伏内的电压表好像都找不到,绝对是个好表,测量比较单一,这跟样样通样样松一个道理,专用的肯定要比通用的准多了,没看出来供电方式。好好保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220V交流供电,看到左上角的变压器了吗?变压器出来用四个整流二极管整流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220V交流供电,看到左上角的变压器了吗?变压器出来用四个整流二极管整流供电的。
这是固定式使用型专用测量表可能用于产品研发精度校准用的,最好经常通电一下,感觉这么多年了里面的电容类应该会固化了,测量豪伏级还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还没有测量过毫伏级的电压,抽空测试一下。

网友E:
以前做设备都是用良心做,现在都是把钱骗到手就是王者

网友F:
留着收藏吧,现在想买这样的表,不一定能买到呢。

网友G:
显示看起来是荧光数码管;说起来,还见过、用过辉光数码管的仪器,非电工的。

网友H:
目测还很好,这个做工好看,是数码管的吧

网友I:
以前我用过这表,该表的技术参数如下:

网友J:
你们都说这个数字表古董,可我的PZ8比楼主的更老,可惜放在单车房的架子上压在底下拿不出来,只好从网络上找了张图给你们看看。

体积大约为500X350X170左右吧。

网友J:
还有这个数字电桥也够老的了,都闲置放在柜子内将近二十多年啦。去年还将一台100兆双踪示波器送给了当年我教过的学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我用过这表,该表的技术参数如下:
   没想到这块老古董表精度还挺高的,收藏起来当校准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