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5):
现在要两台组态王电脑用OPC连接,从没有用过,一直找不到组态王服务器。请问组态王OPC用什么线联接通啊?是用COM 口接485吗?还是两台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在局域网就行.
opc在同一台电脑要容易些.
opc da在不同电脑,通过网络连接,要设置很复杂的安全机制,这主要是因为windows远程连接的要求.

网友B:
以前wincc试过opc ,估计组态王也应该能支持网络的opc。

网友C(2020-03-03):
,如果在同一个电脑上,那你看看是否软件完全安装。不同的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并且需要配置dcom(这个配置需要多看看,如果没有特别的安全要求,可以把所有用户全部勾选上,不建议这么干,但是这个选择用户权限很重要,可能需要配置好多遍),还有一个方式是使用opc tools这个亚控自带的软件,但是稳定性不是很好,也不太建议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