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5):
改造公司一台灌装机器,机器原来是使用一个TM241CE40来和六个仪表进行通讯读取重量和写入参数,但是MODBUS的速度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我们理想可以读取到实时的每个仪表当前重量,所以换了一种模式去尝试。
根据领导要求现在把以前的六个仪表换成了三个可以带双秤的仪表和一个仪表通讯模块,,,该三个仪表同仪表通信模块进行CAN总线通讯,然后PLC再和仪表通讯模块进行以太网连接,,解决了重量实时的问题,但是在写入每个仪表的目标量和慢灌量时因为考虑到如果通过PLC再去写入的话会影响实时读取,所以用了触摸屏3152来和仪表通讯模块走以太网写入数据,,,现在一切都如愿进行,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出现了一个小毛病,就是触摸屏会是不是的报错与三个仪表的通讯断开,虽然系统很快就自己连接了,不太影响使用,考虑到机器去到客户那里的话肯定不行,很被挑毛病,但是自己有没办法解决,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硬件方面我都换过了,网线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触摸屏会是不是弹一个报错的对话框出来这样

网友A:
可不可以将分仪表数据经过总仪表转换在与HMI数据交换,就是HMI不直接参与各分仪表的数据交换,而是通过总仪表来进行。这样的话,通讯分层分工明显。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还是解决不了他触摸屏报错误窗口的..
不知道触摸屏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参数去设置.
比如通讯断线检测时间.稍微长一点.
这样.很快自复位的故障.就不会弹出一个错误对话框
什么"plc noresponse"那种小故障..
不知道在设置里面有没有
还有一个..触摸屏型号是3512吧?
上面顺序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写在总仪表然后让总仪表再往下下这样吗,,不行的,总仪表不是可以把所有分仪表的功能都同步到,只支持一部分而已,所以写操作的话只能有两种选择,1是通过PLC写。2是像现在直接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最理想的就是可以做到有一个按钮可以让我点击才去做写仪表数据,这样的话就不会触摸屏一直写了,就不会链路堵塞不会掉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只能通过PLC,这样通讯逻辑可以自己设定一下

网友C:
我之前做一个触摸屏有过类似的情况,COM1走485,COM2走232,每次上电都会和PLC断开连接,问过PLC官方可能和通讯时间有关

网友C:
仪表如果不需要更改数据的话,用模拟量计算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把波特率调低了一点,有所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分开两个口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才对啊,我的是公用一条以太网才会出现堵塞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支持模拟量,模拟量也改不了,应为是要修改目标量和提前量只写数据,模拟量没法做到,而且模拟量需要加模块,成本高

网友D:
你这样会冲突吧,比如PLC和仪表通讯,触摸屏也和仪表通讯,如果这两个同时发生会怎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用动作触发脚本就好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就出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了触摸屏的“动作”功能区触发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之前用PLClink,台达的,通讯延时默认是0,总是出错,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E:
这个同样功能脚本,在1200(4pcs)+GP4502WW就出现断网,用FX5U(8pcs)+GT2310,脚本处理数据大一倍,一切正常,而且都是同样以太网通讯,而且把1200更换为FX5U,联机同样数量也是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PCS是什么单位来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遇到不知道的,直接百度,O(∩_∩)O哈哈~

网友F:
触摸屏不支持对通讯端口进行阻断控制,而PLC却可以(进行通讯编程实现),干嘛不想着改PLC程序,却想着去实现可能连触摸屏厂家自己都实现不了的通讯阻断功能呢(厂家绝对认为没有必要,也会觉得非常荒唐)?

网友F:
假设你实现了触摸屏的通讯阻断控制,可以在触摸屏上进行随意操作通讯端口的通断需求,那么即使你能准时控制触摸屏的通讯时间,如果这个时间节点,刚好还是会撞上和PLC通讯的时间呢?哪岂不是白费功夫?实现了触摸屏的控制,却不能控制PLC,让PLC进行通讯回避。
我觉得你还是改架构现实一点,将PLC连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打电话问了施耐德官方,说迟一下回复我,,一个星期过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电话问了施耐德官方,说迟一下回复我,,一个星期过去了
你的诉求,估计要让厂家的设计部大搞特搞才能实现了,不用动硬件,只需要改触摸屏系统的源程序。一般成型的产品系统,除非有重大漏洞或者重大缺陷,厂家都不会着急的,慢慢等吧。

网友G:
十个星期估计也没有什么解决的了

网友H:
这种问题就这些信息是找不到原因的。核心原因应该是仪表通讯模块支持的连接数限制,当plc和hmi同时和Can模块通讯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如果模块能支持多连接就看看修改设置可不可以。不行的话只能设定什么机制让plc和hmi的请求错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还搞毛,试过两次了施耐德都没有回复的,,之前问过一个也是通讯的问题,也是没有回复,行不行至少都应该回复我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指的是施耐德的回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还在找解决方法,明天放假了年后才搞了,,以前少用以太网,都是点对点通讯这样,当时觉得速度很快,而且听别人说过下以太网可以一直读和写,一起读写同时进行都可以这样,但是这次搞完才知道,以太网也不能不断开使能的一直读和写,而且读写也不能一起执行的,感觉他和MODBUS只是速率上快了而已,可能是因为我不懂所以没体会到以太网的好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在找解决方法,明天放假了年后才搞了,,以前少用以太网,都是点对点通讯这样,当时觉得速度很快,而且听别人说过下以太网可以一直读和写,一起读写同时进行都可以这样,但是这次搞完才知道,以太网也不能不断开使能的一直读和写,而且读写也不能一起执行的,感觉他和MODBUS只是速率上快了而已,可能是因为我不懂所以没体会到以太网的好处吧
以太网是一个市面上通行的标准通讯协议和通讯接口,没有专利权限制,哪个品牌厂商都可以随便用而不需要给发明人缴纳专利费(因为发明出来的时间太久了,专利收费是有年限限制的,不能无限制一直收下去)。

所以各家的PLC或者触摸屏硬件对其通讯协议的支持都不是一样的,有的支持的好,就能发挥很大的效果,有的支持不好,用起来体验也差劲。根源就是利润的问题,一个通用的协议不如我自家厂商专门研发一个总线通讯协议来钱快,并且自己研发的总线协议别人还不能轻易接入,要接入就要向我交保护费(专利费),当然,自己开发的东西体验一定好,毕竟可以专门针对自家的硬件进行优化,一分钱一分货,贵了就有贵的体验。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实,问题出在这个仪表通讯模块上,PLC过来的数据和触摸屏过来的数据都要经过它,所以它必须要具有分开处理的能力,最简的就是分时处理,排队,毕竟PLC过来的数据还是触摸屏过来的数据它是能知道的,通过IP地址,端口号什么的是能区分的,它必须建立一个通讯优先级才行,之前我做过类似的产品,有点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我没法操控这个仪表的内部的,一切的通讯都是他内部处理

网友F:
根源就是PLC和触摸屏去抢着和仪表通讯,才有触摸屏报通讯错误的提示,仪表都是被动提供数据和接收数据的,所以基本上可以将仪表排除出去。

真正的以太网,以安卓系统或者PC电脑系统为例,其实是可以支持多方同时读写操作的,比如一台服务器可以给多台客户端电脑联网同时读写。但是PLC和触摸屏,还有仪表系统并不是安卓系统或者PC机系统,而是一个精简了很多功能的专业系统(嵌入式系统),所以通过以太网同时给多方读写是有限制的。

这其实也是厂商专门挖的坑,如果PLC或者触摸屏,传感器等可以通过组以太网扩展多个控制部件,那厂商的总线还怎么卖?厂商的高档货还怎么出手?所以用互联网的概念来想当然的认为物联网也是一样的协议,这是错误的观念。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其实,你协调好PLC和触摸屏就好了,比如:plc通讯的时候,触摸屏不通讯,触摸屏通讯的时候,plc不通讯;触摸屏应该不需要实时通讯,在自动运行过程中只有plc通讯,停机的时候,触摸屏通讯时,先停plc,启动触摸屏通讯,通讯完毕后,再将触摸屏的通讯停掉,重启plc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以就是问一下,触摸屏有没有一个功能可以出发一下才写进去仪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