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平台PLC 模拟量I/O模块如何通过诊断字判断通道状态

楼主(2020-01-15):
以TM3TI4模块为例,在软件中配置好模块后,双击该模块,在I/O映射中可以看到有4个诊断字
在程序当中调用这些诊断字可以看到该模块通道的状态。
输入字如下:
输出字如下:
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判断模块通道的状态了。

网友A:
要把这种信息做到触摸屏报警信息里面是不是就得自己一个一个去敲?
还有就是想变频器.伺服故障代码那种的
我每次都是只显示一个故障代码
让客户自己查手册
或者是让他们告知我故障代码
我去查意思
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方法
把故障.报警信息做到触摸屏报警去
像西门子有一个文本列表
那个我觉得就可以把相同的变频器啊.伺服啊的报警故障信息做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只能一个个的报警信息来做,还没有现成的表格。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让他们查手册去吧~

网友B:
截个图,把故障代码显示到HMI上面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个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