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6):
请问黑黄红蓝都代表什么?是几线制啊?

网友A:
最可靠的方法,打电话问厂家

网友B:
这个后面应该有配接线图的吧

网友C:
4条线,应该是4线制的,用万用变量一下,分别2条是接在一起的,电阻为0.

网友D:
仿进口的有可能是一用一备两组出线,还是找厂家确认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没有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撒

把仪表那头的接线端拍个照传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的是plc模拟量模块,刚才用万用表打过了已经分出两组独立线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的是plc模拟量模块,刚才用万用表打过了已经分出两组独立线色

其中一组接1、2,另一组并在一起接3.屏蔽线接4。

网友E:
仪表一般都有说明书吧,或者询问厂家技术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肯定在网上找了啊,在厂家官网上使劲找也没有找到啊。也可能是我的方式不对,没办法就来向大佬们请教了

网友A:
http://www.landgroup.cn/index.php?case=archive&act=list&catid=106    安徽蓝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