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不太懂指令!

楼主(2020-01-16):
本来是台达里面的指令 TMR T10  K32762 .我想弄成欧姆龙程序,TIM是弄不了,我就在看TIML,TIML指令,D1应该是定时器的编号,而D2和S只能用内部储存嘛,如果我想设置32762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做啊。求大佬帮忙!

网友A:
请楼主以后注意提炼精简的标题,帖子标题最好一目了然,最好能体现品牌,型号,重点问题等等

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不到这么长的时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台达里面的指令 TMR T10  K32762 .我想弄成欧姆龙程序,TIM是弄不了,我就在看TIML,TIML指令,D1应该是定时器的编号,而D2和S只能用内部储存嘛,如果我想设置32762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做啊。求大佬帮忙!

台达中T10的时基为100MS定时器,因此设定32762的最大定时时间为3276.2秒。

在欧姆龙中,你可以使用累积定时器,长定时定时器以及多数出定时器来达到甚至于超过这个定时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不到这么长的时间吧
可以,他用了二个计时器,还用的是bin计时器
目前不清楚你说的TMR时基是多少,32762是S,还是3276.2S,或是327.62S
如果是3276.2S,一个TIMX就可以了,将32762改为7FFA

TIML如何用回头看了资料再回你,稍绷

网友D:
这条指令不难理解呀
S,S+1是设定值
D2-D3当前值
D1的00位标识时间是否结束,1标识时间到

举例中用的W1,关注W1.00即可
如果你用D区,还要摘出标识位

可以用这个指令

网友D:
像类似这样的原指令,没必要找出相对指令,了解原指令工作机理,用其他指令很容易完成
就题头这个
用++BL,++,++L.....再配上比较指令
同样能完成

网友E:
转换程序比自己写都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转换程序比自己写都麻烦。
怎么会有这样的结论
转换比新做容易的多,除非选型比人家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