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6):
串口通信实例034:单片机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单片机串口2通信口端子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单片机串口2的3脚 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单片机串口2的8脚 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三、单片机发送通信程序:
1、所用头文件和简化定义:
2、主函数,包括通信初始化,9600,8,N,1,定时发送:
3、十六进制转ASCII码子函数:
4、延时子函数:
四、松下FPX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缓冲区字节计数为2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段: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Y0~Y7
3、清接收缓冲区程序段:为下一次接收做好准备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单片机通信程序、松下FPX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单片机的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您一个CAN总线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CAN我也很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