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6):
请问各位对雷达有没有了解,需要一种测距雷达,测量到前方1.5m左右有障碍物就会反馈一个开关量信号的一种雷达有推荐的吗

网友A:
推荐邦纳的雷达测距

网友B:
汽车上倒车用的那种查一下有没有达到你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泽哥,我看看相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看看,对这方面不了解,因为需要先问问

网友C:
用光电开关也可以

网友D:
我以前在AGV小车用的SICK雷达,批量购买价格2.8W!!后来改用keyence,批量价格还是在1.8W!!诚然SICK性能比keyence更加出色,你这个估计用不起那个玩意,你只能用简易款

网友E:
西克,倍加福、国产兴颂、雷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太贵了

网友F:
科隆和E+H的也不错

网友G:
可以用这种

如果距离是1.5米,输出的高电平时间是0.008823秒

楼主:
请问大家类似这样的雷达传感器可承受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不能用精度太低,我有个工程报价不高打算用这种试了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