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初学请教

楼主(2020-01-16):
用ID0驱动输出,为什么I0.7没反应?状态表监控是有输出 的

网友A:
请完善您的发帖内容,交待清楚必要的信息,包含品牌,型号,重点问题。同时,标题应简要概括最主要的问题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楼主提供的图片,ID0和I0.7没有什么关系啊,
ID0和Q0.0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楼主提供的图片,ID0和I0.7没有什么关系啊,
ID0和Q0.0有关系

ID0由IW0,IW2组成
IW0由IB0和IB1组成,IW2由IB2,IB3组成,IB0由I0.0~I0.7组成………………………………

网友D:
监控是有Q0.0输出,只能说明ID0 >= 1
ID0 >= 1 并不代表 I0.7是置位的
ID0的任何一个bit的true都会导致Q0.0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ID0任意一位为1都会有输出,但是I0.7为1时没有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ID0任意一位为1都会有输出,但是I0.7为1时没有输出。

因为ID0由IW0,IW2组成,IW0是高字,IW0是IB0,IB1组成,IB0是高字节,IB0由I0.0~I0.7组成,I0.7是最高位,也就是说I0.7是ID0的最高位,当最高位为1时,ID0呈现负数状态。

因此由于ID0的值小于0,Q被复位,所以没有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ID0任意一位为1都会有输出,但是I0.7为1时没有输出。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字节比较还是整数比较?

西门子的大小端跟常规不一样是?高低字节是反着来的?

不大熟悉西门子,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个双字比较应该,那么理应是带符号的, 楼主可以监控ID0的实时值看看是否是负数,这样也许能看出原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所以说,I0.7没有反应也是正常,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I0.7没有反应也是正常,对吧

I0.7是有反映的,输出由于执行了复位操作变得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