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安开关电源够用吗

楼主(2020-01-16):
用一个两安的够用吗?

网友A:
如果只是PLC和触摸屏够用的,还有其他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PLC和触摸屏够用的,还有其他产品吗
输出端我想再用6-8个HH54P直流24伏继电器过度一下,没有同时动作机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PLC和触摸屏够用的,还有其他产品吗
输出端我想再用6-8个HH54P直流24伏继电器过度一下,没有同时动作机会,
够用的

网友B:
24V*2A,算一下外接的负载多少瓦就知道够不够了。

网友C:
50W的电源与75W的电源外形好像是一样的,价格最多差15块钱左右,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PLC和触摸屏够用的,还有其他产品吗
输出端我想再用6-8个HH54P直流24伏继电器过度一下,没有同时动作机会,
HH54P直流24伏继电器额定线圈功率是0.9W,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PLC和触摸屏够用的,还有其他产品吗
输出端我想再用6-8个HH54P直流24伏继电器过度一下,没有同时动作机会,
HH54P直流24伏继电器额定线圈功率是0.9W,完全可以。
HH54P循环动作始终是一个工作

网友E:
按照你的使用情况完全够用。

网友F:
够用是够用的,估计楼主也利用现有资源吧,新配肯定会配大一点的,现在的电源如果不是名牌的,价格都很便宜的

网友G:
50按照80%容量计算。也是够用的了
一个触摸屏10w不到
继电器算10w 20w最多了。

网友C:
这个怎么说呢?
欧姆龙200W开关电源(24V),我用到8.2A的工作电流(实测值,开机时冲击功率估计更大),十几年一直没有问题;
明纬NDR-240-24,正常我都是在6A左右,一般一年以后1%左右损坏,不过相比西门子,那个可靠性更差:大约100台中一年后坏2-3台

网友H:
你认不认同,算电流是电工的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认不认同,算电流是电工的基本功?
马上就实测一下。PLC是国产的
电源是杂牌 大家都说没问题,

网友I:
PLC约20w,7吋屏约15w
外挂继电器约1*n w
输入约0.24*n w
有无指示灯?
用到有源传感器?
建议电源再大些

网友J:
2A48W,两个够用

网友K:
没问题,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