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6):
RT~ 之前做了几个大项目,用的都是三菱Q06UDE+QD77MS16+QD75D4N+QJ61BT11N+CC_Link远程I/O模块的方式;而且都是在前人的程序基础上参考+修改而来;感觉自己快落伍了,信心不足又不敢偿试新东西,每次有来项目后都是按以前的配置+套路搞,因为有成功的经验嘛;感觉以后CC_Link iE可能是主流,但又没做过,也没有案例程序参考,所以一直不敢使用。。 从本论坛下载了几个程序,感觉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求大神分享个案例程序让我学习下。。

网友A:
CC-Link iE,目前主要是用于QCPU之间通讯,高速大数据量的通讯。
带远程I/O的目前用的还比较少。

网友B:
三菱有案例的吧

网友C:
三菱以前的H网远程模块,就是以太网!!
当然用光纤单元的话,抗干扰性更加,传输距离也更加远(网线通讯距离才100米左右,超过需要加交换机级联)

网友D:
京东方这边都是这种网络结构

楼主:
最近没事又研究了下相关资料,原来CC_Link iE主要是和R系列CPU搭配,并且使用GX Works3编程软件组态~~ 看来自己又OUT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最近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现在有两个方案,第一次做不知道选择哪个靠谱。
方案一: 主   Q06UDV + CC-Link IE
       远程 LJ72GF15-T2 + IO模块(LX40C6、LY10R2)
方案二: 主   Q06UDV + CC-Link IE
       远程 NZ2GF2B1系列的远程IO

各位有经验的给出出主意

楼主:
回复 网友E:
CC_Link iE 远程I/O在配R系列CPU~~

网友E:
回复 楼主:
方案一还是二?两个都是远程IO。CPU定了就是Q06UDV,这个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_Link iE 远程I/O在配R系列CPU~~
CC-LINK IE包括两层网络,其中CC-LINK IE Field是用网线的,这种有远程I/O模块,Q的PLC加模块支持这种网络。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仅仅是R系列哦!
【方案】
图尔克 | 动态倾角传感器高效屏蔽冲击和振动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三菱Q L系列都可以。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火腿肠烘干机上的应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建议方案二,清洗明了。
未来三菱的发展格局是:
IQ—R
IQ—L
IQ—F
这三个系列靠拢。
【方案】
台达铁道交通解决方案,建构绿色铁道监控系统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未来三菱的发展格局是:
IQ—R
IQ—L
IQ—F
这三个系列靠拢,都是在GX Works3 平台下。
【方案】
从农场到餐桌,ABB解决方案助力全面推动绿色大棚养殖业发展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海信 海尔 京东方 华星光电 熊猫
【方案】
即时零售浪潮兴起,华北工控为机器分拣/智能配送等科技应用助力

网友G:
回复 网友A:
CC—Link IE Control是控制层网络,CPU之间,环网,还带冗余。
CC—Link IE Field是设备层,用于先出去。
【方案】
红外热像仪确保Erdinger Weissbr?u的酒桶内全是小麦啤酒——误装其他物质绝难蒙混过关!

网友G:
回复 网友A:
CC—Link IE Control是控制层网络,CPU之间,环网,还带冗余。
CC—Link IE Field是设备层,用于现场设备。
【方案】
图尔克 危险区域的快速断开线缆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方案二的话网线太多了,会不会更容易出现通讯类的问题?
【方案】
基于HMI+PLC+SERVO的台达控制方案在牙膏封盖机上的应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不会的,可以通过一个千兆路由器。
【方案】
图尔克 | 柔性生产刍议-3:构建柔性生产制造体系的底层技术-1

网友H(2020-04-13):
你可以参考下施工难易度,如果点不是很多,CC-Link差不多,点多的话接线麻烦,推荐网线的IE网络。就网络性能方面,IE肯定比CC-Link快的多。
【方案】
智慧社区安防——华北工控打造视频监控系统嵌入式计算机产品方案

网友I(2020-07-01):
回复 网友E:
这个选择哪个方案,要根据你的具体需求。你这个情况,例如你远程有5个工位,每个工位的配电柜里面有100个IO和10路模拟量,那么你选择第一个方案的配线和性价比都是最好的。如果一个工位的配电柜里面只有10个IO没有模拟量或者很少模拟量,那么选择第二个方案性价比最高。

所以选哪个方案,要根据你每个工位IO和模拟量的需求,L的IO和模拟量模块比远程的IO和模拟量模块便宜,即你用的多个IO模块可以把起始模块给的成本给平均掉,那就选一方案。同时你也可以一和二方案进行组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