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隔膜泵

楼主(2020-01-16):
今天看到一台大的气动隔膜泵,未来几天这个池子里面1米8深的淤泥就靠它了。
[/upload]

网友A:
这个应该用射流+污泥泵抽吸,用隔膜泵只能说做技术方案的那个属于半吊子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用射流+污泥泵抽吸,用隔膜泵只能说做技术方案的那个属于半吊子玩意
那样成本会不会高一些

网友B:
如果楼主不怕辛苦清理泵就用,这种泵是用于化工行业泵溶剂和树脂的,用来泵泥浆不大合适,很容易由于沙子或其他的杂质卡住里面的塑料王珠就起不到单相阀作用就泵不动了,可以考虑用螺杆泵,污水泵和高压水枪配合使用

网友C:
抽酸、碱腐蚀性的液体比较常用,污泥不知道

网友D:
污泥用隔膜泵,是什么原因?
不是有专门的污泥泵嘛!
我们化工酸碱类的转移就是用的隔膜泵。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成本是不高,用过,效果不理性,浓度高了速度变慢,单向阀容易堵塞,各种故障。不过见过液压控制的隔膜泵,据说效果不错。

网友F:
之前造纸涂料用过气动隔膜泵。这都经常堵,泥浆应该要更容易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不怕辛苦清理泵就用,这种泵是用于化工行业泵溶剂和树脂的,用来泵泥浆不大合适,很容易由于沙子或其他的杂质卡住里面的塑料王珠就起不到单相阀作用就泵不动了,可以考虑用螺杆泵,污水泵和高压水枪配合使用
这个是外包公司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