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6):
最近在搞一台伦茨的9322-EV,模块的触发都烧了,更换了新的元器件想试机,但是没有伺服电机,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这需要怎么设置参数才能带普通电机,即把9322-EV当普通变频器用!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