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玻璃二极管印丝两个33竖着的是什么管

楼主(2020-01-16):
求助:在维修变频器时遇到一个坏了玻璃二极管,印丝33(竖着排的),请问这是什么管,相关参数多少

网友A:
西门子?BYD37M 丝印3 SOD-87 圆柱型整流二极管 1KV 600MA
发帖问元件不发封装不如不问

网友B:
贴片的元件,我都没接触过呢。过去的分立元件,接触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