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6):
威纶MT8102iE不能下载,IP地址设置了。。另外,触摸屏是不是需要账号和密码才能下载?忘了怎么办

网友A:
不需要账号 密码
IP在一个网段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用USB线试下,可以的话就是你设置的原因;

网友A:
如果是和8101ie一样的话,应该是用U盘下载。没有USB线下载的

网友C:
你电脑的网段一样么

网友D:
如果IP地址设置正确无误就有可能是下载密码不正确(有可能不是系统默认的),将触摸屏初始化试试吧。

网友E:
网段还电脑网段是不是一个网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网段还电脑网段是不是一个网段
这个是正解

网友G(2020-06-07):
一般是禁止上载了,我公司就这样的怎么搞都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