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7):
就是这个问题,原先没弄懂,所以发帖再问一下各位大佬,变成欧姆龙的C好像只能是#000—#003,不能到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原先没弄懂,所以发帖再问一下各位大佬,变成欧姆龙的C好像只能是#000—#003,不能到4。

No,Sir,完全没有问题:

D409的值从0变化到4,W100.0~W100.4分别接通。

造成你目前困扰的原因在于台达的DECO指令还没有弄清其工作原理,为了设备以及人员安全,请首先弄明白,如果看一编手册还没有看明白,可以看100遍。

台达DECO指令工作原理可以参照: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4700

5楼的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台达的指令是 2的k次方,k多少,就是多少,台达里面就是k4,那就是2的四次方是16,所以是16位,所以当D0-D409=0-15,M560=1,我是还没搞懂在欧姆龙里面,应该也有一个设置值的,当D0-D409=0-15,M560=1,应该怎么去设置到16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台达的指令是 2的k次方,k多少,就是多少,台达里面就是k4,那就是2的四次方是16,所以是16位,所以当D0-D409=0-15,M560=1,我是还没搞懂在欧姆龙里面,应该也有一个设置值的,当D0-D409=0-15,M560=1,应该怎么去设置到16位。

欧姆龙不使用组合元件,因此例子中W100就是16个位。

要改动程序之前,即使不读对应型号的编程手册,也应该去读一下操作手册上关于寄存器的区别,仅仅凭感觉去更改,你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