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7):
各位大侠,有没有成熟的一套用PLC控制的液压同步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求助

网友A:
论坛不会给图纸源程序元件表,只会指引一下大概的方案设计架构,有时候连细节都不讲,要么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要么外部请人。

网友B:
这个工程挺大的,记得在电视上看过一个类似的,用多组的液压来移动一栋建筑的。

网友C:
轴不多,要求不高用机械同步阀,要求反应速度快就用伺服阀,不过成本会很高

网友D:
我们做过从2缸同步到24缸同步,流量从0到1000升每分,精度从1%到0.1%,有需要可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