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 啥情况

楼主(2020-01-18):
又是几十只,通病,都这样,通电刚5分钟,有温升,30-35之间,电话问厂家,回复说正常 都这样,放心用

网友A:
有点温度确实正常呀

网友B:
是温升后,还可以手拿吗?那温度不高阿。

楼主:
没看出来有蒸汽的感觉吗?,,,,,,,,,,,,,,,,。。。。。。。。。。。。。。。。。。。。。。。。。。。。。

网友C:
我们也这样,控制液压阀,长期得电。但是具体温度没测量过。

网友D:
这不是蒸汽,这是凝露。就像冬天向玻璃上哈气,玻璃会起雾一样。继电器外壳温度低,周围空气湿度高,线圈工作的热量把空气中的水凝结在了外壳的表面。

网友E:
热空气遇冷在热的一面形成的液化现象。
将室内温度升高,或使用风冷降温。

网友F:
有温升,30-35之间
多少度算正常?

网友G:
冬天的话温升有很正常的;线圈长时间通电会发热;

网友H:
关键是能否达到热平衡。也就是说,达到35度以后,温度不再上升了。稳定在35度左右了。如果热平衡了,那这温度就没事。否则,随时间温度上升停不下来,那就是事儿。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的意思是产生这种类似蒸汽状态确实没问题,厂家也这么说的,几年来用了一万多只这种现象还真是头一次,当天用了二十多只不到五分钟都这样,马上换了,啥情况再就没看。

网友C:
如果觉得不行,可以尝试使用固态继电器。但是成本就高了

网友I:
里面有水汽,如果测试几个小时没问题就应该可以用,不过我是可定不用,肯定会找代理商更换

网友J:
从冷的环境进入到热的环境的正常现象

网友K:
换施耐德,欧姆龙

网友L:
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最好还是不要用。

网友M:
温升30多的话热天怎么办??
还是说现在实测温度30多?
按说继电器不会这么高温升的。
线路电流多少??

网友N:
是不是楼主那边温度比较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