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8):
各位大神,最近使用三菱PLC功能块,由于输入输出无法使用数组,现在想把数组转换为字进行输出,外部用D寄存器接受,到达位输出功能,请指教如何使用?

网友A(2020-02-17):
输入输出为什么不能用数组?

网友B:
数组是跟着标签建立的,输入输出不过是对应X-Y地址而已,怎么就不行了。。

网友C(2022-06-10):
楼组找到方法啦吗?我刚学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D(2022-08-02):
要装iQ-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