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基本的选择题,大家有兴趣的进来做一做

楼主(2020-01-18):
如图,有一个基本电工面试题,发过来与大家共享

网友A:
A答案
我选择

网友B:
带锁定的开关结果是0,不带锁定的结果是22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锁定的开关结果是0,不带锁定的结果是220
不带锁定的是伪急停

网友D:
几十伏分布电压几乎没电流

网友E:
选A,o?V

网友F:
选A,但怎么感觉有坑

网友G:
这个感觉,急停的话,自锁的多,感觉还是选A

网友H:
选A,否则是套路题

网友I:
根据表,理论上是0ⅴ,实际上因布线等原因有感应的电压,多少不知应小于220v,
这题怎么答都是坑,

网友J:
理论上选A,但不知出题者的意图是什么,期待楼主的最终答案。

网友K:
理论上是0,实际上有3-40v不等的电压,看情况

网友L:
该题目没有交待这个急停开关是“自动复位“或是“带自锁”的。因此电压不是220V就是0V,应该选择D,但又说220VAC以下,这又不符合答案了?

网友M:
好多三,感觉那不是急停,是扬声器

网友N:
我也选A,静等答案。期待套路!

网友O:
急停按钮拍下以后,如果是保持状态,我选择A。如果急停按钮拍下后不保持,自动复位了,那选择220V。而且条件是急停按钮连接的是常闭触点。这图画的也不规范。指急停按钮触点的画法。

网友C:
各位看客,题目是“拍下急停”,是不是表示急停是在按压状态?
那么,如果他选择的急停是具有开闭点的那种急停开关,又接到开点上,L-3之间不就是220v啦

有网友说不带锁的急停开关,是不是图便宜了,那蘑菇头开关当急停用了

网友P:
A,毫无疑问

网友Q:
拍下急停 2-3是悬空的。

理论是A,实际估计视现场布线情况而定。

网友C:
回复 网友R:
如果他接在急停的开点上......

网友S:
这道题怎么不规定指针表和数字表。数字表才不好猜。

网友T:
我想说出这题的肯定不是现成搞工控的,出题不严谨线路不合理,(如果急停接常闭,2和3即悬空,悬空对火线测出电压你知道?)

网友U:
我可以确定,这个符号不是急停,明明是个电铃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如果他接在急停的开点上......
请看20#图片中最后的那一段话。
补充一句,这个电路不是PLC控制电路,所以,你所说的在现实中不会存在。如果认为存在的话,那有这种认识的人就不是干电工活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如果他接在急停的开点上......
请看20#图片中最后的那一段话。
补充一句,这个电路不是PLC控制电路,所以,你所说的在现实中不会存在。如果认为存在的话,那有这种认识的人就不是干电工活的人。
哈哈 能出这样问题的人,能是内行吗
现实中真有我说你这种情况,本来要2个闭点---分给软硬二路,结果使用的是一开一闭,还老强调程序可以改,也不想想设计为什么用闭点。

网友V:
如果这题是原题,从描述上看,出题者很可能是看到了某个“不合常理”的现象,以为奇事,便拿出来考考;而且,这位出题者,于电气或电气维修,有可能是位半生不熟者,并可能有其认定的答案。
如果实际中,在所述两点间测得了电压,则与当时的工况、测量表计等有关。

网友W:
可能是B,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哈哈 能出这样问题的人,能是内行吗
现实中真有我说你这种情况,本来要2个闭点---分给软硬二路,结果使用的是一开一闭,还老强调程序可以改,也不想想设计为什么用闭点。

网友R:
引用 网友W:
可能是B,

能说说其道理(理由)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R:
急停开关,重点在急停时要能停,其开关特点,接点只有1b/1b1a/2b三种形式,按下自锁,解锁必须旋转才能释放,是这样吧。
在PLC,单片等上,使用程序是可以通过属性任意接入a/b类型接点,但作为急停,即必须停止的角度,a(开点)就不妥了,您说是不是?

为什么不妥,您肯定清楚,但为了百万人能明白,啰嗦一下
接点会氧化,线断,光耦坏掉.....总之线路可能不通,急停就会失灵,程序可能混乱,事故还远吗?
当然,你说3-5年没问题,不考虑以后?更不考虑可能失灵带来的危害?

那a型点用在哪里?40多年多见用在指示灯上,表明此急停按下,少有用在PLC上。

前边说的是近30年前的事,客户设备用了10多年,结果急停按下后,再恢复,险出大事故,好在手快又按下急停,故障随机,问题最后解决,但记忆永远摸不掉。
问题就出在,曾经的维保没有按图纸要求换2b(闭点)急停,用改程序方法使用1a1b

网友C:
回复 网友R:
对了,用开点,电路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可能是楼主遇到这类解释不通问题(急停按下干活,释放不工作)而发此贴
72h已过,可能楼主还没睡醒

网友X:
1.如果急停按钮自复位这时L与3这端电压220V电压,2.如果按钮自锁状态L与3这端电压是0V;关键是急停开关在什么状态下而定!

网友Y:
肯定是0v 急停都是自锁的,否则不是急停

网友W:
回复 网友R:
理论是0,多少都会有感应电,火线随便和一个点都会有

网友Z:
我也赞同楼上的答案
急停按钮做成自复位的好像也有,但是这种情况不多!

网友AA:
当然选A了,但是较真的话,当急停拍下瞬间有可能电压远高于220V,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接触器要使用浪涌抑制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