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9):
本人在搞伦茨EVF9322-EV,拆除IGBT模块后检查六路驱动,发现3路上管驱动在停止状态下电压都是-8.2V,但另外3路下管驱动同样是在停止状态下电压却一直都在跳动,启动后6路驱动均为13.4和13.8V,所以请问大神们这是否正常,我怕这不正常,上模块后会炸!

网友A:
可以不安装模块运行 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B:
看一看波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