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9):
Plc是西门子S7-200的,编码器部分的程序指令有些不理解(编码器用来识别电机转动位置和方向),求大佬们解析下,最好有这种梯形图的实例,便于理解。谢谢

网友A:
双向高速计数器就可以,PLC会识别编码器信号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正转时计数增加,反转时减小;

网友B:
向导配置好
读取到HC0之类的地址
传送做运算,比较之类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