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ll

楼主(2020-01-19):
添加CANopen_Performance后,编译报错,请教一下大家,怎么解决<img onclick=openImageUrl("http://static.gkong.com/bbs/files//uploadImages15/7b1de63465faeb9b42fb126d46873072005dc3e8.jpg") src="http://filestools.gkong.com/thumbnail/1024/bbs/files//uploadImages15/7b1de63465faeb9b42fb126d46873072005dc3e8.jpg" alt="图#1579409665513.jpg"/>

网友A:
貌似,图挂了,双击错误会跳转到哪里?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里面有功能块或者什么没有定义。

楼主:
编译怎么都不通过,双击也不会跳转,最后是关闭这个项目,重新打开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那估计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