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电源插座插头5S改善

楼主(2020-01-19):
空闲时余搞搞5S。
控制箱接线
电源线绝缘层破损裂开露铜芯
产生应该是开始设拉就有的!

网友A:
插座线漏铜我怀疑是故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线漏铜我怀疑是故意的。
我觉得也应该有意的,就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网友B:
应该是剥线皮时不小心弄伤的吧,这也应该算是一个安全隐患的。

楼主:
这安全隐患大了去,要是烧起冒烟。我们这是无尘车间,整改,检查,检测,最少一周停产。这是有先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线漏铜我怀疑是故意的。
我觉得也应该有意的,就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很大可能是生产厂家工人水平有限在剥线时不小心损坏的,这个生产厂家管理存在问题。

网友D:
我们这都6s
了。
整理 整顿 清洁,清扫 素养 安全。 可以没人执行!

网友E:
铜线都露出来就有很大安全隐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插座线漏铜我怀疑是故意的。
不一定,有可能是经常弯折造成的,这我见得多了,这与绝缘导线的塑料(或橡胶)质量有关。
因为在这个位置,经常弯折引起的应力是比较大的,过多的弯折会引起塑料(或橡胶)在这个应力位置产生拉伸引起破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插座线漏铜我怀疑是故意的。
不一定,有可能是经常弯折造成的,这我见得多了,这与绝缘导线的塑料(或橡胶)质量有关。
因为在这个位置,经常弯折引起的应力是比较大的,过多的弯折会引起塑料(或橡胶)在这个应力位置产生拉伸引起破裂。
开玩笑的,这种大概率是使用人员托拉硬拽整的,还有就是安装的时候外皮没有压在里面压紧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插座线漏铜我怀疑是故意的。
不一定,有可能是经常弯折造成的,这我见得多了,这与绝缘导线的塑料(或橡胶)质量有关。

因为在这个位置,经常弯折引起的应力是比较大的,过多的弯折会引起塑料(或橡胶)在这个应力位置产生拉伸引起破裂。

开玩笑的,这种大概率是使用人员托拉硬拽整的,还有就是安装的时候外皮没有压在里面压紧的位置
应该安装异常可能性大,我们把机器搬到位,正常做货后就很多年都不会不动的。

网友G:
大家看看这位每天都在生产第一线,

网友H:
插头线缆露铜和线的固定有直接关系。
现场使用人员都是一线作业人员。他们不可能做到完全小心和不去拉扯线缆。
把线缆外皮做到里面让那个压片压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插头线缆露铜和线的固定有直接关系。
现场使用人员都是一线作业人员。他们不可能做到完全小心和不去拉扯线缆。
把线缆外皮做到里面让那个压片压住就好了!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啊,谢谢!

网友I:
看样子楼主的工具不但电气用,更多时候应该是机械安装用啊

网友J:
感觉是操作工操作时导线被弄伤了,没有处理而致....

网友K:
5S威武、楼主威武。改了以后确实很整洁美观。

网友L:
5S是一种管理上的规范。做事要求规范化,程序化。不能随心所欲。

网友M:
排除安全隐患,安全重于泰山。

楼主:
引用 网友M:
排除安全隐患,安全重于泰山。
基本上公司的高层到车间检查,除了纪律就是5S。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插座线漏铜我怀疑是故意的。
不一定,有可能是经常弯折造成的,这我见得多了,这与绝缘导线的塑料(或橡胶)质量有关。

因为在这个位置,经常弯折引起的应力是比较大的,过多的弯折会引起塑料(或橡胶)在这个应力位置产生拉伸引起破裂。
好像是硬伤,不像劳损。

网友N:
这是电器接线工艺的硬伤

网友O:
可以看出,开始就有的硬伤

网友P(2020-04-16):
现场铜线断皮还在不通电的情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