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20):
请高手看看这款PLC是不是施耐德的 PLC标注140/ cpu / 434 /12a 现在是pc电脑端显示的各种监控数据随机通讯中断就是突然所有数据都卡住不动 ,大概过2分钟左右通讯自动恢复, 监控数据恢复动态显示 但是原先手动操作模式会自动变成程控模式 必须手动恢复手动模式 ?这种现象是随机出现的 频率大概每24小时15次左右 ?有的时候频繁 有的时候少 最频繁 十几分钟出现一次通讯中断 数据卡死 ?慢的时候 几个小时出现一次 ?厂家也过来给PLC从新写的数据,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大家给分析一下有没有可能是PLC随机重启造成的?应该怎么处理!!现在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 请论坛各位高手分析诊断一下故障 不胜感谢 也可以加我指导一下 问题解决 红包感谢!!

网友A:
要绘制出系统结构图才好判断,你这多半是硬件故障(通讯部件),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硬件故障导致的组态程序自动变更操作类型。这是DCS控制系统了吧,只能让厂家来着手处理,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友A:
DCS系统不像市场的非标PLC设备,技术门槛高,维修还是得需要原设备供应商出面,否则别人来了还得找图纸研究N天并熟悉系统原理。

网友B:
最长的通讯距离是多少  通讯信号的   不是开关量或模拟量

网友B:
用的什么通讯协议  硬件是什么接口相互连接的

网友C:
看着像是施耐德的PLC。。我也觉得是硬件故障。

网友D:
是施耐德plc,设备初始上电是哪种控制模式,通讯中断时注意过CPU是否有断电现象?

网友E:
通讯中断变成手动模式,这个应该是PLC程序有这个程序段或者工控机联机后有初始化脚本,如果不是安全需要这个功能应该删除,还有就是需要检查是不是原来编程人员是否特意设置BUG好过来维护收钱——这种杂毛最可恶!!
从你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杂毛做的程序下了蛊——特意做的BUG

网友F:
重点检查模拟量输入和输出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通讯中断变成手动模式,这个应该是PLC程序有这个程序段或者工控机联机后有初始化脚本,如果不是安全需要这个功能应该删除,还有就是需要检查是不是原来编程人员是否特意设置BUG好过来维护收钱——这种杂毛最可恶!!
从你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杂毛做的程序下了蛊——特意做的BUG

不要把人想的太坏。

感觉还是某个设备有硬件故障,通讯异常

网友H:
硬件故障还是偶尔出现也很奇怪了

网友I:
视频里的画外音,已经说的很明白,掉电了
解决掉电问题
如果工艺允许,将某些数据(状态),用掉电保持来做

网友J:
更换开关电源

楼主(2020-04-14):
回复 网友G:
找到问题了 电源模块有问题 随机掉电 CPU从新初始化默认变自动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J:
高手 已经解决问题

网友K:
Modbus PLUS通讯网络,现在用的不多了。电源应该还能买到,CPU好像停产了的。这系统挺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