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配置

楼主(2020-01-20):
戴尔笔记本配置
CPU I7 75O0U
内存 8GB
硬盘 固态256GB
屏幕  13.3英寸
操作系统  Win10
能否按装西门子博途软件。

网友A:
可以 屏幕小点了。’

网友B:
你这配置绰绰有余了,都能开俩博图

网友C:
要我的话就不选带U的,直接上游戏本。。

网友D:
13.3寸,确实有点小

网友E:
配置够了。

网友F:
可以安装,博途推荐15.6"的屏幕,不然可以显示不全,不好操作

网友G:
我觉得8G内存小了,我的就是8G。能跑,但是你打开或者保存的时候它的鼠标会变成一个圆圈转一会儿

网友H:
装博图屏幕小了真的看着蛋疼。软件都看不全,工具栏各种要缩小

网友I:
建议升级内存和存储器,内存到16G,存储器起码也得512G,要不空间太捉襟见肘了。

网友J:
大家都推荐下自己用的配置,或者型号。我也计划换一台

网友K:
回复 网友A:
对头
硬件没问题,但是屏幕小了看着很麻烦。
编程和画图的配大屏的好些。
我计划下次换电脑就买17.3的。也重不了多少,看的范围大多了!

网友L:
v14以下可以,V15我还没装,不确定。

网友M(2020-02-27):
屏幕小,不知道是不是高分屏,最好选个15以上1920*1080的屏幕,13.3存1920*1080屏幕字太小,累眼睛。TIA这个东西吧,分辨率低了,用着是真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