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伺服CANopen服务数据对象

楼主(2020-01-20):
23伺服走CANopen,服务数据对象中,
以16#60xx的都是什么含义,哪位师傅有对应的查询手册?

网友A:
就是这个英文指的意思啊..
看你需要什么..就取找对应的功能码
索引子索引
但是你要改.不要改第一组.发送接受的第一组都不要改
功能块控制是要用到第一组的..

网友B:
有一个英文版的手册,不过其实看名称里面的英文大致也是可以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