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的接线

楼主(2020-01-20):
今天在维修恒压供水故障时,配电柜里接线方法使我在排除故障时耽误了好几个小时。

网友A:
地线做火线用了?

网友B:
愿闻其详;
是否如1楼所说?

网友C:
不规范所致,还是维修不负责的问题?

网友D:
大概是线的颜色搞混了,线的一头到另一头,忽视了中间有个接线端子,线又刚好换了颜色。

网友E:
换了颜色,也没有号码管,对线时很难注意这点

网友F:
反正这种情况需要仔细捋一捋。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小问题让人陷入困境!

网友G:
5个线位,看样子是传感器,还有两个是接控制开关的,这不复杂的线应该不麻烦吧,估计是传感器的高和低的接线和常规习惯相反吧

楼主:
就是4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