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伺服调试

楼主(2020-01-21):
   贝加莱伺服调试方法是否也是通过软件?

网友A:
在这问不如直接贝加莱技术支持问。那多直接呀。

网友B(2020-03-08):
是通过软件的

网友C(2022-04-20):
哪个软件

网友C:
问下度娘吧

网友D(2023-04-03):
贝加莱的编程软件Automation Studio里面的可以打开test界面,这个test界面是用来调试伺服的